请问这种蓝屏错误是什么引起的,如何解决?

楼主(2009-11-19):
请问这种蓝屏错误是什么引起的,如何解决?
使用的系统是WinXP SP3,请问这种蓝屏错误是什么引起的,如何解决?具体是在使用傲游2.5以上版本的浏览器,浏览网页时突然出现,已经出现了三次次,最后一次出现屏幕最下方有一截花屏,蓝屏出现时按机箱开关机键一下,电脑会重新启动,请问如何解决?蓝屏错误提示如下:

A Problem has been detected and windows has been shut down to prevent damage to your computer.

The problem seems to be caused by the following file : win32.sys

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I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ve seen this stop error screen , restart your computer .

IF this screen appears again,follow these steps:
check to make sure any new hardware or software is properly installed.

If this is a new installation ,  ask your hardware or software manufacturer for any windows
updates you might need .

If problems continue,disable or remove any newly installed hardware or software Disable BIOS
memory options such as caching or shadowing .

If you need to use safe Mode to remove or disable components , restart your computer , press F8 to select Advanced startup options, and then select safe Mode.

Technical information:
*** STop:0x00000050 (0xF000E8FD,0X00000001,0XBF8AA305,0X00000000)
*** win32k.sys - Address BF8AA305 base at BF800000, Datestamp 4a8564c7

网友:
内存有问题,有橡皮擦一下,再试试,要不RST检测一下。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系统

网友:
好多人说内存有问题,用RST 跑到 JUMP项停住了(类似于死机),请问RST要跑到哪一项才算检测完成呢?

网友:
内存测试,基本上要读条读完,在测试框上面有个N/6的指示,一般测试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确定你的内存完全没问题,你可以多测试几次,这样准确点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指导,用RST测试了一次,内存没问题,这种蓝屏主要表现在用遨游浏览器浏览网页时发生。

网友:
我修过一台机样的机子,代码都一样,他是两条DDR400内存,其中有一根坏了造成的,坏的那根也可以点亮显示器,换了就没事了

网友:
很明显是内存的问题,楼主可以换条内存重新做一遍系统试试

网友:
这种蓝屏现象消失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个蓝屏错误,具体表现在浏览网页时就蓝屏错误。

DRIVER_IRQL_NOT_LESS_OR_EQUAL

STOP:0X000000D1 (0X3AB7F548,0X00000002,0X00000000,0XBA6103F5)

*** tcpip.sys-

请问是哪部硬件有问题,是不是网卡?

网友:
一般蓝屏内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一般蓝屏内存的可能性大些~~~
引用 网友A:

用RST连续测试了5次,全部测试项通过,没发现内存有问题,倒是用HDTunePro测试硬盘,发现最后部分容量有一个红色坏道,而且Win XP 系统虚拟内存我是设置在最后一个盘的,不知道不是这样才引起蓝屏的。

网友:
一个问题,被发现和窗户已被关闭,以防止损坏您的计算机。

这个问题似乎是造成下列文件:win32.sys

PAGE_FAULT_IN_NONPAGED_AREA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看到此停止错误屏幕,重新启动计算机。

如果此屏幕再次出现,请按照下列步骤:
检查以确保任何新的硬件或软件已正确安装。

如果这是一个新的安装,要求的任何窗口的硬件或软件制造商
您可能需要更新。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禁用或删除任何新安装的硬件或软件禁用BIOS
如缓存或阴影内存选项。

如果你需要使用安全模式删除或禁用组件,重新启动计算机,按F8选择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安全模式。

技术资料:
***出现STOP:0x00000050(0xF000E8FD,0X00000001,0XBF8AA305,00000000)
*** Win32k.sys中 - 地址BF8AA305在BF800000,邮戳4a8564c7

网友(2009-12-19):
昨天出现了STOP:0x0000008E的蓝屏错误,今天又出现了一次以下的蓝屏错误提示。

DRIVER_IRQL_NOT_LESS_OR_EQUAL

STOP:0X000000D1

*** tcpip.sys-

网友:
主板不问题!

网友:
是不是SD得条子可能你要考虑兼容问题了

网友:
蓝屏 问题  的 原因 狠多的  !!  说不好的 检查 ,,  先高内存 别说内存没问题换了 才 知道 ··       系统  硬盘  ,温度  搞完了 不行  再拆机 检查 111!!

网友(2011-02-22):
回复 为何。 的帖子

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内存/硬盘这两样造成故障的几率大,用软件测试一下,很简单的,有条件的话最好替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系统看看,不行换内存

网友:
根据死机代码查询是内存错误~!一般内存不稳定造成的机器上插几根内存?俩根的话你看下速度是否一致~如果都没问题檫下金手指,先插一根看看~

网友:
嗯,蓝屏的问题,微软都难以解答具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蓝屏的故障,先换根内存条试试看

网友(2013-10-31):
我也遇到了。内存,硬盘全换了。系统做了N个。还是一样。有时装系统的时候蓝报08E。有时进系统用下蓝包01D

网友(2014-11-29):
内存问题,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下了内存洗了在式

网友:
内存问题、换根内存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