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BGA用哪种助焊膏?

楼主(2009-11-19):
最近买了一台BGA、在加焊的时候用助焊膏不能充分浸透到BGA内部、所以加焊大多不成功、用松香水可以浸到BGA内部、但是温度升到一定高度时、松香就象水开锅一样、导致BGA焊点短路、最后导致焊接失败、所以在此咨询一下广大有经验的朋友们、加焊用什么样的助焊剂最好???谢谢!!!
助焊剂

网友:
日升科技
我用 AMTECH RMA-223 效果不錯, 你可以試試, 基地裏好像也有賣.

网友:
100百多块钱 以上的 焊膏 比较好
原装进口美国AMTECH助焊膏,NC-559,RMA-223助焊膏 130.00元
原装美国AMTECH NC-559-UV 无铅助焊膏BGA植球植珠专用100克
150.00

网友:
我用的是小日本的,小岛半田的,一百多,效果很好,还有kingbox,这个也可以

网友(2010-03-04):
我也比较困惑那个好呢。以前用过一个,但是忘记牌子了。

网友:
用松香水也可以。楼主你的温度没控制好,太高了。不过焊完后最好清洗下,时间久了会有轻微腐蚀。晚上我刚刚用液体助焊剂加焊了一台DV6000的7200显卡。而且还是无铅的, 一次性加焊成功。我用的是自制的双红外BGA,上温200。下加温210。直接在PCB板测的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