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I的声卡可以用ALC声卡替换吗?

楼主(2009-11-19):
CMI的声卡可以用ALC声卡替换吗?有谁有换过好的?这个谜,我想解开;请各位帮忙~

网友:
尽量原值代换,实在没有就用相同牌子的脚位一样的试,不一定能用

网友:
应该不行吧,不一样的芯片,脚位肯定有差别了,

网友:
不行,定义不样啊。

网友:
也可以试试嘛,有图的话看看引脚定义一样吗

网友:
我去试试看~才有个正确答案!

网友:
ac97的引脚的差不多,我换过,有声,就是有点沙哑!

网友:
又出来个牛人,明天把amd的cpu装在intel芯片的板子上, 北桥用via的南桥用sis的。

网友:
脚位不一样肯定不能代换的,实在找不到把芯片拆掉,上个独立的声卡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我上回试过也不行.

网友:
不能用哦 ,我换过的。两码事情

网友:
哦,多谢各位提醒~~~~~~~~~~

网友:
别搞的扩大故障了,最好找图来看 别盲目代换 小心烧别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