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8J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楼主(2009-11-20):
今天接了台华硕A8J  接机时是不开机  通不了电
拆开机子后突然又能开了  以为哪里接触不良  将板子上清洗一下吹干
装上壳子以后又开不了机了   拆开又能开了
。有时开了壳子也不能开   不能开机时测得开关按键电压为0.9v   能开机时为2。5V
加焊KBC  和开关按键附近电路故障一样   哪位知道开关按键上的开机电压从哪里产生的?、
找遍了都没找到按键和哪个地方连通的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我见过很多,大部分为南桥空焊造成,请楼主,加热一下南桥试下!!!

网友:
坛里关于这个的资料,自己找小贝花的帖

网友:
应该是那里接触不良    仔细找找看    我也碰到过差不多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