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跑码(FF)的板子怎么修

楼主(2009-11-20):
小弟刚学一个多月,感觉最难修的就是FF的板子了,这种板子大都是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

我现在对付这种板子,就是先刷脚座,不行刷BIOS,然后打点——就是打北桥与CPU连线对地二极值,还有PCI,内存,南桥与北桥等等

但是有些板,什么都正常,又打不到点,无从下手。这种板,除了脚座,我想肯定是北桥与南桥坏了,有些板子IO也会引起FF。但是,外围电路,如网卡,声卡这些,我觉得不会引起不跑码。

但是,北桥和南桥,到底是哪一个坏了,无法判断,请各位老大给个思路

网友:
建议先压下南北桥,看下能不能跑,还有实在没招了,先换南桥,因为所有板子,南桥的故障最高。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意见,请大家都踊跃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
多为信号问题,确实不好修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们来谈可能有点触及不到根本,如果有朋友在工厂做过,他们是有一套判断方法和工具,所谓修铁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砬到好多这机关报板子愁死了

网友:
工厂也不见得有多么厉害,我们现在有单步卡都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以前理解不跑码是CPU没工作
现在看来,不跑码说明CPU没有读到BIOS
我碰到过北桥和南桥之间断线导致不跑码的

网友:
像这种板子确实难修~因为范围太广了~但也不能排除检修流程,电压,时钟,复位,
我修这种板子都是检查以上都正常了在检查各大总线,特别是DIM和HUB总线,没问题则刷一下BIOS试试,不行则试换一个I/O,各大BGA如果不是明确的问题我是不会搞的,搞了还麻烦~总体就这样

网友:
有时候注意检查外观也有很多收获~有时候是因为断线~碰到过很多次了~比如人家换过电容,居然把电容装反,或搞断旁边的线路,这些都是重点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外观检查确实比较重要,有人说修疑难板就是要靠检查外观,是有道理的

网友:
没有好办法,只有查供电,时钟,复位三大条件,都正常就刷BIOS,按BGA,查掉件,断线等

网友:
还有就是,多上论坛,多了解一些通病,这样更容易下手。一些机器确实是存在缺陷的.

网友:
这看,大家说的大多也都是这么几个地方容易出现问题说不好修,也不好修,说好修,也好修,但我想还有一个地方也会出现FF的现象,大家没有说到也就是75232坏了

网友:
我感觉应该开个不跑码专区,积累每个人修不跑码的维修过程

网友:
工厂维修有零件的点位图,电路原理图,在有的有个DEbug,还有一些机种的维修经验了,也没什么了,换BGA比较方便多了,不用自己换,只要量测到不良点位就行。跑FF,我们的说是到CPU了,也可以说是不跑码,这种板子维修比较麻烦,需确定板子POWER没问题,然后再去量测系统时序,系统时序为北桥到CPU的数据线,北桥到南桥的DMI总线都会影响,其次时钟电路,复位电路了,还有每个芯片和BGA的参考电压,例如CPU的参考电压不对,导致CPU不工作的

网友:
不跑码··我也遇到好多次!愁啊

网友:
上次运气好,碰到块AM2的板子,不跑码,我上假负载一测,VTT没有    这个VTT就是内存0.9V    VTT
测量对地短路.把那个VTT转换芯片拆了后,不短了   换了一个,跑码正常

今天又遇到块intel    P31   板子,也是不跑码,没搞定       测量CPU    Vcore   复位  时钟   PG  都正常,其它和电压也正常.打CPU到北桥之间阻值正常,北桥到南桥之间阻值正常.去刷了个BIOS  还是不行

总的来说,现在碰到不跑码且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板子,还是没有思路

网友:
补充一点,发现好多AM2的板子,电池没电了或者CMOS  跳反会引起不跑码,换个电池就OK

而intel的板子,电池没电也可以正常使用,只是不保存时间.而跳帽跳反不会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