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R155复印出来的复印品始终有两行很淡

楼主(2009-11-20):
佳能复印机IR155复印出来的复印品始终有两行很淡(颜色很浅)有时都看不清楚。都是靠边上的看不清楚!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1)显影组件内充电棍脏
(2)电兹棍不良
(3)感光鼓老化
(4)载体缺少或老化失效
(5)供粉电机不良或供粉通路不畅
(6)转印电极丝太脏或转印电极丝距离感光鼓表面(纸张)太远,转印电流太小
(7)激光通路通路极多梭镜过脏
(8)暴光量扁强
(9)复印机工作的环境湿度过大,纸张含水率过大
(10)复印纸的理化指标没有达到要求,如纸张厚度、光洁度和密度等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不过前几天都还好好的,没有换过纸张,您决定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

网友:
如果出现淡淡的细线,一般为充电部分故障,如不干净。

网友:
看看显影部分
  转印部分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这些地方都检查过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2009-12-22):
问他终于解决啦,多梭镜过脏造成。

网友:
我那天也遇到了以台联想的。也是和你说的问题查补多

网友:
應該是內部的掃描頭的lens部分有臟污造成的,我們是做掃描頭的,一般都是這個問題。

网友(2010-02-05):
这样的图像问题 很难表述准确到位 最好能上传复印样张  有利于更好的判断和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