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怪问题!!!

楼主(2009-11-20):
有台客户HP nc6400 灯管有时候能亮有时不能亮,灯管是好的 也没有线松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下高手是什么问题???
原因

网友:
处理下灯管的绝缘。中间的绝缘环要装上的。

网友:
灯管的控制3,3也要查啊

网友:
有时高压板整体绝缘也要注意...排除都是好的情况下..

网友:
看高压包良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