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关机后白屏

楼主(2009-11-20):
一台BENQ代工的联想液晶 型号GJ17L3 换了5706后可以正常使用了 可是关机后屏幕黑了后一会会白屏 正在使用的时候 按开关可以关 但也会白屏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背光未关闭

网友:
应该是ON/OFF信号问题,

网友:
高压条还有问题

网友:
ON/0FF 脚不对 背光没有关

网友:
9024有问题,没有换,板子上有2个,全换,我遇到过相同的故障

网友:
GJ17L3用的不是9024,是2个八脚的P型MOS,型号不记得了,关机白屏八成就是它击穿了

网友:
是4411 我也怀疑是它的问题 可是手上没有配件排除

网友:
去报废的高压板子 笔记本板子上面去找  脚位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明基代工的型与这么多啊.

直接换4411吧.

不要把AOC的,也看成明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