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 轻微触发掉电

楼主(2009-11-20):
型号 M1210
故障 按触发电流从0.01到0.02,开关板上电源指示灯也亮了,几秒钟后掉到0.01
这个机器南桥易出毛病,打算换个GBM了
求个和我想法不同的思路

网友:
同意你的想法 这个现象我遇到过 也不少了  大部分都是南桥的

网友:
换了南桥和smsc,还是一样的故障
从开关脚位往下查线路过了一个一百欧左右的电阻就再也查不到到哪去了
图纸又找不到,

真烦啊,手上已经过了十多个本本了,就这个还滞留在这。

到底哪位高手修过这款机子,或是戴尔机相同的故障,指点一下啊。

网友:
没图纸是不好找线路..看看EC个触发工作了...看别的图纸对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