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845主板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9-11-20):
6556控制的CPU VCORE输出只有1.03V,上下管的G极电压分别是2.2V和10.2V,各位师傅,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输出不正常,估计是电源IC6556问题

网友:
你上的是假负载测的话就是对的,上真CPU这个电压就不对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心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