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插电源IDE就有电为什么?诊断卡就显示“00”

楼主(2009-11-20):
大家好:又要麻烦大家了,一块集成STK主板电源一插上还没有开机,(或者只要插上电源插头)诊断卡上有一个红灯就亮(二代诊断卡)显示“00”(这时风扇不转),有时触发能开机正常进入系统一切正常,有时电脑开不了机,点了没有任何反应。请大家帮忙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看不懂你想说什么,准确点,别人才好回复

网友:
说清楚些,看不懂你说的。

网友:
电脑只要一通电,还没有开机,只要插上诊断卡就跑“00”,

网友:
LZ说的是什么,我也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没说清楚 人家怎么回答啊?

网友:
键盘.鼠标和其它线插好.插上诊断卡,准备检查电脑什么故障,我还没有点开机开关。诊断卡就有显示了,显示“00”。(此时电脑只是通了电没有开机)

网友:
sb5v串到run 5v上了,检查下管子,usb部分和ps2部分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经过高手“SULIN"的指点检查“sb5v串到run 5v上了,检查下管子,usb部分和ps2部分”查出了故障所在USB电路一管子坏了,换下现在主板一切工作正常,谢谢你"SULIN"朋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