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33不显示 已修复

楼主(2009-11-20):
一台hp2133的上网本 VIA的芯片的机器,cpu也是via的,以为没有hp的电源头所以直接用的适配器,不知道电流,看了看北桥是打红胶的,用热风枪加热,记住,稍微加热就行,温度不要过高,温度高了胶就硬了,去掉胶后,上BGA加焊,此板式无铅的,打无铅的温度,加焊完后上机,北桥空焊是这个本子的通病,妈的 ,去售后收我开机费,90米   在算上换板 银子大大的   不尿他,去售后以为能省事呢,

网友:
修过一模一样的,也是无显
加焊后还要改散热,尤其风扇要常转,不然温度还是很高,容易返修的
这个机器拿来看几下视频,北桥就很烫

网友:
就是因为这此机器的坏,这两天都把芯片的价钱抄起来了。。。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和联想S10 S9一样修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断线了。

网友:
上BGA加焊
---------------------
有这个设备和能力了还去找售后?!

网友:
这个本子cup也容易虚焊

网友:
虚焊多了!

网友:
修过两台了,都是北桥虚焊,加焊好了,拆机的时候特别注意,硬盘的排线拔下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不小心会把硬盘线拔断!

网友:
好呀,学习以后遇到这样的机器先加焊再说。

网友:
你是因为在保才去找的售后吗?不过看了之后我记住了、下次遇到这问题也这样弄。

网友:
也修过同样型号的机子,故障是不跑CPU,把CPU重做,可以显示。
硬盘的排线拔下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不小心会把硬盘线拔断!
我修机时就是把这个插头拔断了,后来补不了,找个新的换上去,花了60元,真的郁闷。

网友:
如果回焊都不行的话,那就要重新植珠了,这机器就是CPU 或者是北桥大芯片虚焊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