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富士康945PL一片

楼主(2009-11-20):
前几天修好一处CPU无复位的,分享一下经验。拿到板目检发现I/O和北桥有动过,量各处阻值无异常,上电发现诊断卡一闪一闪的,断电后仔细看I/O有轻微连锡的地方,重新处理以后再上电正常,量各处电压均正常,上CPU以后FF,示波器打不到帧信号和片选,量CPU工作条件发现无复位,断电后量DMI总线阻值正常,顺带量了一下PCI-E的阻值也正常,北桥周边电感供电也都有,那就开始量时钟电路了,在时钟IC外围测试各组时钟都没有问题,这下就没什么思路的,又量了一下主复位的跳变也没有问题,就在这时量跳变时候发现CPU复位又正常了,再一次复位电压又变成0.4V,在不断复位的情况下偶尔正常,觉得非常奇怪,感觉是不是有虚焊的,又重新量了一下DMI总线和南北桥供电,按压南北桥均无果,这时CPU复位还是偏低,想在不正常的时候测一下时钟电路吧,在测到南桥的两条100M频率的时候发现一条电压为0.4V,一条为0.7V,原来是这条频率出现偏频现象了,再次碰复位排针,这条频率变成0.4V了,这时测CPU复位正常,下午买了时钟换上以后CPU复位正常,上U一路26开机。

网友:
翔哥? 我是黄炜啊, 想不到在这能看到你的帖子啊。。

网友:
这个是一定要顶的。。

网友:
是人人的潘翔老师么```

网友:
楼主是在深圳高维修吧   我们这里像你说的哪个IC 根本买不到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