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插上主机不显示

楼主(2009-11-20):
15寸液晶显示器,不插在主机上正常,无信号。插在主机上绿灯亮,屏幕闪一下,不显示。各位师傅帮帮忙解决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15寸液晶显示器的屏幕分辨率是1024*768,刷新率是60Hz,貌视该问题高压板或灯管,看看电源是否正常,特别电容是否起鼓。

网友:
插在主机上绿灯亮,说明驱动板已经工作了。你查一下是否高压板问题。

网友:
15寸液晶显示器--別修了---不然看看电容

网友:
先测灯管有没有问题,灯管没问题,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能修就修,修不了换通用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