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收的显示器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1-20):
topview-T77W通电黄绿灯交替闪,半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大概过了半分钟后有显示但图像抖动随后黑屏无图象。该从那里下手呀?

网友:
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是产生保护,检查是否有虚焊,行场扫描部分,电源输入,输出部分,彩管尾板等加焊一次。

网友:
查了半天高压包挂了

网友:
高压包挂了 会有图像吗
引用 网友A:

有的有,我见过图象正常显示约30秒然后渐渐黑屏,属于轻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