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跑41,显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

楼主(2009-11-20):
此板好像是华红的CV4XD,估计是BIOS资料坏,但没法找到合适的BIOS文件,打算放生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你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刷一一下BIOS,然后检查一下是否键盘插好没有?键盘坏了没有?
一定有机会搞好的!

网友:
从最简单的,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对哦。刷个BIOS

网友:
其实我可以肯定是程序的问题,但网上就是找不到

网友:
杂牌的板子BIOS不好找哦,要找个一模一样的BIOS才可以的。。

网友:
不一定要找原型号的BIOS,可以找个其它杂牌板的BIOS,比如,845PE,就找845PE的,刷上去,基本上就可以,我试过的,可以用

网友:
以前我有几块杂牌的板子,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相同的BIOS呢

LZ放弃吧!

网友:
这样好像不行吧,代用的BIOS,至少南北桥和IO要一样吧

网友:
南桥虚焊一样会跑41报BIOS错误的

网友:
找一个芯片组一样的,IO一样的就OK啦

网友:
南桥虚焊吧

网友:
上面的忘记一条很重要的  就是桥要一样的  IO要一样的  还有时钟也要一样的

网友:
买刷主板BIOS的编程器得多少钱呢?

网友:
肯定是BIOS坏了,得重写.找个相似的板的BIOS来写吧

网友:
41 10 代码是首先考虑BIOS的 但也不排除其他问题了

网友:
解决了各位!是BIOS坏了,刷过就好了,就是找这个BIOS要人命,我从中国大陆一直找到美国总统府,然后再找回来,总算是找到了。在一个国外的网站搜P4X266E,发现是捷波P4XFB也用这种芯片组,(你什么想也想不到的),再看下图片,简直一个印子印出来的,百度里搜”P4XFB BIOS“,一大把。。。

机子现在跑得正欢呢!!

网友:
如果找不到BIOS的话先检查下键盘鼠标接口把
看你的BIOS信息好象没有检测到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BIOS有问题!!!!

网友:
有时候内存SPD数据不对有这样的故障现象,建议换个内存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以前乱刷BIOS的时候就看到过,通常BIOS里都会单独留有一段空间,用存放BIOS毁坏后自动从软驱启动的指令,这时候主板只认软驱,一般没有编程器的用户,可以在一台好的PC上编好一个自动批理文件(就是自动刷新BIOS的BAT文件),放入软盘里,接上这个主板,开机等几分钟就OK了。。

网友:
呵呵呵呵!平时修到主板的时候及时做好BIOS备份,并且命名时写上几大芯片的型号,其实做BIOS备份也就几秒钟几分钟的事情,真正维修遇上这样的主板就完全不用愁找不到BIOS的!各人维修心得,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就是能锲而不舍 上次我碰到和你一样的主板  刷了几个代用的不行就 进料版箱了

网友:
刷BIOS吧,多刷几个版本看看,实在不行换IO

网友:
板子的名字叫东海,今看到一个一样的板子,上午做系统来着。你找找吧!

网友:
先刷BIOS看看,我之前修过一片478精英主板,也是出现相同BIOS ROM CHECKSUM ERROR的报错,刷了BIOS故障排除

网友:
很难搞啊.看来bios真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键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已经搞好了,BIOS问题

网友:
很熟悉,我的板是南桥问题~~~

显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

这个提示很熟悉,上次一块ASUS 845的主板,南桥短路坏了,我换了一个桥,能亮机,但是也提示上面这个提示,不动了.我以为BIOS坏了,我刷了一个,还是一样.我的板反正是桥的问题,LZ的就没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