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V星945GCM5-F不触发现象

楼主(2009-11-20):
一V星945GCM5-F主板,故障现象为有时开机无法触发通电,偶尔反复按开机键(有时几下,有时十几下,多则二,三十下的都有)后又可以开机,并且开机后一切使用正常,在不断电情况下关机后可以正常触发开机.但只要拔掉电源线后还是会出现开机不通电的情况.
这个情况是随机出现的,并不会每次开机都这样,换过电源故障依旧,把该主板换个地主(比如从客户家里转到我店里)开机又正常了,但使用一段时间后故障还是会出现,故障现象也是不定时出现的.
该V星945GCM5-F主板我出过很多片(超过100片),有这种故障的占30%左右(很高的了),发现在装了长城等品牌电源上的故障率相对少些,但也还是有.而在装了杂牌电源的主机上故障率相对就高很多了。
而早945GCM5-F一代出的945GZM3-L主板,同样为945G芯片组就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会是什么问题?
主板还在质保期,但这种换个地方就可以触发,并且故障现象不定时的问题,保修起来也有一定的麻烦。
虽然V星的售后已经答应出现这种故障可以给我更换主板,但不搞清状况始终不能安心。

网友:
查南桥时钟电路,开机电路或换个晶振,晶振的两个脚的电容。

网友:
要售后解决吧
保修期内
让他们告诉你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行了

网友:
查开机电路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