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F41M进水二修机

楼主(2009-11-20):
同行拿来的机器,说进液,拆测简单测了一下,1。8V 1。05V短,  5V轻微短,5V短,是U7引起,换U7,5V正常,换北桥,换PU9,换PC66 换C125,换PQ27,PQ26,PU13所有短路排除。

上电,待机0。01A正常,按开关键,不触发;测开关脚电压,19V,测U20 EC VCC AVCC供电,EC—RST#,3。3V高电平,正常;测EC 32PIN ONOFF#开机有3。3V 0 3。3V跑变,PIN18  PBTN—OUT#有3。3V 输出到南桥,100PIN 无RSMRST输出。
换EC 后,RSTRST有输出,触发正常;电流上到0。11明显少电压,1。8V 1。05V不出,反复上电后,1。8V 1。05 那边又经常短,郁闷中。继续维修中,难修的机器呀,待续

网友:
板子最好先烤干几天再修

网友:
对,板子要先烤干后   再修。。。。。再修。。

网友:
进水的就是这样的,先烤。。。

网友:
问题这么多,怕是修起来也不怎么稳定,还是换板吧

网友:
是不是还残留液体,晾干再修

网友:
进水了,要先用干燥箱干燥2天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呀,我退机到最后还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