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三星80G串口硬盘电路板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9-11-20):
本人装完系统后,发现前置音频不能用,于是拆开机箱,发现就没有插,一拉音频线后,妈呀(当时电脑还没有关机呢,系统正在运行)蓝屏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串口数据线给拉开了。。  于是乎又连接到硬盘   哎哟,不能开机了。。。放电后。。能开机了,  但是硬盘接口帽火。。   赶紧拔掉电源线。。  发现连接硬盘的供电线口烧焦了。。  以为是电源的问题,,换过后还是帽火。。  确定是硬盘的电路板问题。。 而且是接口的问题。。  拆下硬盘的电路板后 发现有3个供电线路的地方短路,,于是就跑啊跑,,最后跑到线路板的里层去了。。现在毫无头绪。准备找个好的线路板换掉导出里面的数据,可是问了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硬盘啊。。。有哪位师傅能教教我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有这么向客户解释呢?   希望各位师傅们别笑我啊。。。。

网友:
接口处的保护二极管取了没有 ?

网友:
没有取啊,,,就是连接硬盘的供电口给烧了。。。    三星串口80G的而且也很少见。。。郁闷

网友:
接口处在地与VCC端接的电容、二极管全取了

实在烧的厉害,干脆换板子吧

网友:
谢谢,你了   拆掉二极管后,刚刚拷完数据硬盘就给挂了,,,哎  天助我耶~  谢谢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