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0黑屏

楼主(2009-11-20):
今接到一台三星R70机器,故障是黑屏
拆开看,初判——散热不良所导致恶果,以至机器罢工! 随后给板子检查一番,看有没有意外的收获。上电不亮,电流正常。晕!!!不会显卡又挂了啊,(三星机器散热不好显卡就罢工以不足为怪)因R70机器修了几台,比较熟悉!首先测量各分组供电正常,信号完好,但显卡的PEG3-LCD-BKLTEN开启信号没有,所以屏有背光,就是不显示 经验告诉我是显卡挂了,换后OK!烤机两天无任何异常。这应该算是这种机器的通病吧
若有思路不对,还忘高手指点

PS:写的太凌乱,帮你整理了一下。思路和维修手法虽然不错,但是写的维修过程太过于简单,让人看了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一定得换吗,为什么不先加焊呢,省点钱啊

网友:
加焊不行的,试过的 ,同时为提高信誉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