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1GM主板每次关机后都要清CMOS才能开机

楼主(2009-11-20):
技嘉M51GM主板每次关机后都要清CMOS才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再关机或重启后又不能开机诊断卡显示50D0,只能清CMOS才能再次开机^,我菜鸟一个,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刷过BIOS,换过电池座.

网友:
你可以看看电池可有电了?换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
可以换电池.要不刷一下BIOS

网友:
我有几块主板都和你的一样是升技的。换了BIOS,COMS电路也没问题,桥也重新搞了,还是不行,晶振也换了,打算换IO,,,郁闷的要死,。,

网友:
再刷一次BIOS

网友:
CMOS供电线路看看

网友:
在不开机的条件下修,那里不行修那里

网友:
电池换了新的,晶振也换过了,开机测电池电压时电压由高到低跳变最低能到2V左右。

网友:
首先,你得量漏电流(就是RB 两端电压)正常0.2mv-7mv.
量 I/O 第 100pin是否和RB相连。再看看Q4 是否正常 。

网友:
细查rtc电路

网友:
电池换了新的,晶振也换过了,开机测电池电压时电压由高到低跳变最低能到2V左右。
引用 网友A:
[/quot

这个电压跳变肯定不正常!
检查一下从电池正级到CMOS跳线处的元件,一些对地的电容可以拆除了
还有就是LSD兄弟讲的,IO坏拉低这个电压的可能性。也要排除

网友:
coms一路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块板,ASUS P2VDR  也是每天开机都要清空CMOS 主板什么地方都有测了。就是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