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问题

楼主(2009-11-20):
一GIGA主板当25,但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显示器无显示,显示器无问题,是独显,求助!!!!!!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你换了显卡没有....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查下AGP供电,正常建议先刷BIOS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做一下显卡

网友:
检查agp插槽的走线,要不就是NB了

网友:
最好备块PCI的老显卡 看能否显

网友:
显卡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