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问题

楼主(2009-11-20):
在此请教各位,主板能正常开机,可以进系统,但是关机后屏幕提示正在关机,等一下黑屏后就自动开机了.只有在按下开机键几秒后才 能关机.关机后可以正常开机.在这里想不明白是系统的问题还是主板的故障.谢谢

网友:
系统问题的多,你怎么不换个XP试下?

网友:
acpi,电源管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装的是SP3 平时用的都是这个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