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551能用什么代换不

楼主(2009-11-20):
一台旭日125的机器,联想的,,广达代工LE2的主板,  上面的图纸IO用的是FOR 97551    但是我今天修到这台机器IO被别人换过换成,PC87591L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用, 97551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低换的,    现在这台机器暗屏,我确定到主板有问题(屏互换过),但是,19V供电OK,IO的101脚CONTRAST信号有,2.4V。都是好的,不知道还有什么要量的不,问下各位大侠

网友:
97551用87541代换过,别的没试

网友:
是能用87541换,不是97541。

网友:
恩,就是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
屏暗问题,主板要是不好查,那就改一根好了

网友:
pc87591能不能换啊,,你们试过没有啊

网友:
只能用87541或97551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换,,我也没试,不过机子现在暗屏,我查了下,结果发现睡眠信号LID591#短路,睡眠按键量是好的,,IO最后一脚翅起来也一样,准备干南桥了,别人修过哪板IO换了个PC87591L我也不管了,说不定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按个控制电压过去比做南桥好吧!

网友:
PC97551可以用PC87541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我改过来了

网友:
可以换替的,我换南桥板子OK了,,没办法我这边要保证质量,

网友:
修屏暗的机器换了南桥,老兄那你收多少钱呢,向这种故障?

网友:
换什么IO啊,你把高压板的ON信号飞个3。3V不就行啊,找个和屏同步的信号就行了,换IO烦不烦啊累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一是为客户节省了费用,2,不轻易做南桥,防止故障扩大化,万一做了桥,机器亮不了了,不是赔死了。就是好了,你能保证你的焊接之后N个月不会出问题,能达到原厂的效果?
不过向楼主对技术不断的追求的精神致敬!!!!

网友:
我的125C无复位,请问这个87541里面有没有编程的啊,版主!

网友:
可以换,但是不建议这样,应急无所谓

网友:
其实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才是客户最期望的。。    不过
你们说的计较成本的问题还是要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