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2 XP下找不到无线网卡

楼主(2009-11-20):
东芝M802 XP下找不到无线网卡 Vista下可以找到,
XP下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不到无线网卡,驱动装上也没有用

网友:
如果在VISTA 下能找到  而且能正常使用的话  就说明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 XP下面不认 就换个版本装装看  实在不行的话官网会提供相应的升级解决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