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做显卡之后没有CPU电压了,求高手指教

楼主(2009-11-20):
IBM T61做显卡之后没有CPU电压了,求高手指教,查过ADP3207的EN信号是3.3V,10脚没有控制信号,17脚和19脚的检测信号也没出来,主供电没有问题,低端管子的控制电压是保护5V,个人认为还是10脚的控制信号不正常,查线路是去南桥的,但是这个机子是做完显卡之后这样的,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郁闷,恳请论坛的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是重做显卡还是加焊,看看板上有没有电容或电阻移位。

网友:
做虚汗了吧

网友:
做的显卡还是显卡的问题 查查显卡是否做的好 周围电路等等

网友:
你再仔细查查  肯定不止是CPU电压没出来   是别的电压没出来导致的CPU电压没有 ,很多是隔热不好把别的芯片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