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 ATI芯片组,开机超慢。

楼主(2009-11-20):
这个笔记本要按开关键后十分钟左右CPU 的供电才上来,达到一点二伏左右,CPU风扇转。

CPU供电是MAX1532ETJ。

刚按开关键时,测CPU供电的盘 高低端场管,高管的G极没有电压:低管的G极有五伏的电压。应该是保护了吧。

在这十分钟里,CPU的供电电压在一点点上升。

其它的电压都正常输出了。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BIOS的CE和OE,都是低电平有效。如果是正常开机后,这两个信号的电平一直都是低电平吗?

方正的这个机器,在CPU风扇转的时候,我测量CE和OE都是二点八伏左右。这个正常吗?

风扇转起来后,测量CPU高端场管G极有一点二七伏电压,CPU低端场管G极有三点五伏电压。

请帮我看看。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加焊MAX1532后,CPU的供电开机后输出1.0V。
但BIOS的CE和OE全是2.86V.这个不正常吧。
风扇也转了,电压是2V。

网友:
片选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但刚开机时是高电平。然后低电平。大概四五秒后又是高电平

网友:
这个BIOS是SST 39VF040

网友:
上传BIOS的PDF

网友:
方正R350笔记本。ATI芯片组。

这个LM358是控制CPU风扇的。

开机,测量它的八个脚:
1   3.95V
2   1.67V    这个电压在不断的跳变,变化不大。
3   1,69V    这个电压在不断的跳变,变化不大。
4   GND
5   0V
6   0V 是反向输入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  KB3910SF  的第36脚。这个脚是FANPWM1。开机测这个脚,没有电压。
7   3.95V,接Q 的 G极。
8   5,16V,接Q 的 S极。Q是一具P沟道场管。
Q的G极接风扇供电。
Q的G极通过一个小黑芝麻粒电阻接到7脚上,但是这个小黑芝麻粒电阻的阻值是000。这个正常吗?

请大家多帮忙!!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