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5f 用电池花屏

楼主(2009-11-20):
一台U5F机器 用适配器一切正常  用电池进系统就缺色  类似花屏     到论坛里找到说是软件问题(缺少个电源管理驱动 ATK的) 所以就没动硬件  到官网上下载来安装还是一样  装了好几次了系统也换过了    只要单用电池在系统里就花屏 如果在接上适配器的话 也能马上恢复   这问题怪了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 但本人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换硬盘安装系统试过吗

网友:
是不是把电池装上去用就花屏啊?如果是我怀疑是电池把显示器的排线怎么了。 个人觉得,有高手请支招~

网友:
换电池试过吗?是不是电池电压不足?

网友:
电池 客户换过了  系统是用我自己的硬盘装的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我以前修过一台华硕A8J的本子,插上适配器后花屏,用电池正常,重做显卡后正常了

网友:
用电池 时候测量 显卡的电压 和用电源时候的差异,排除是否硬件问题  如果是软件故障的话 你装纯净版的系统  不装驱动 显卡是不加速的  这样如果还花就不是软件的问题了 就要考虑显卡供电 甚至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回上面的热心人事   我机器修好了  确实是软件问题  看官网上的电源管理驱动是VISTA的较多心想装个VISTA的应该可以 但手头上没有这盘 道翻出一张SP2的出来  拿就用SP2的试试  结果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