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 主板型号是A8N,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机

楼主(2009-11-20):
,按多几次开得机,开机后一切正常,现在是开不了机了,待机电流只有:0。04  现在修一下,3。3V 5V都不出来了。用的是
TPS51020
1  误差放大器输入端1
2  误差放大器输出端1
3  软启动控制端1
4  低噪声控制端
5  输出电压检测端1
6  DDR基准电压输入端
7  接地端
8  10V偏置基准电压输出端
9  使能控制端1
10 使能控制端2
11 输出电压检测端2
12 Power Good信号输出端
13 软启动控制端2
14 误差放大器输出端2
15 误差放大器输入端2
16 供电电压输入端
17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18 输出电流检测端2
19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0 接地端
21 外部5V电压输入端
22 60mA、5V稳压输出端
23 通道2过流检测输入端
24 供电电压输入端
25 通道1过流检测输入端
26 接地端
27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8 输出电流检测端1
29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30 供电电压输入端

网友:
ON 信号起来没有啊。

网友:
列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有什么用啊 ?  你都修过哪里??

网友:
我分析一下TPS51020输出3.3V 5V 的条件吧!不知道对不对!!!
    AC-BAT-SYS 从PIN6 PIN24输入 从PIN22输出一个+5V的电压。。在通过一个线性稳压块转换成3.3V给EC供电,EC完成工作后输出VSUS-ON在转换成ENBL到TPS51020的pin9 PIN10,然而生成了5VSUS.和3.3VSUS,。。。额还有一些互助的电路就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