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有声和无声

楼主(2009-11-20):
刚接到一个IBM的本子,电池不行了,用充电器直接运行,开机有报警声,按键盘上的音量键有B、B、B的提示音,启动后点播放器放音乐竟然没有声音,检查声卡,没问题,换系统,还是不行,没办法了,只好前来找下各位高手,帮忙想想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还不是很清楚。是不是MIC对着音响的那种声音啊

网友:
取了键盘试试

网友:
报警的声音是  脉冲  不是声音  进系统的声音跟这个没关系的 ,你先进系统 看有没有声卡  看耳机是否能用 要一步一步排查的

网友:
看看声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