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分区问题

楼主(2009-11-20):
一块320G的串口硬盘,分区格式化后正常的显示多少G?谢谢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我分出来后怎么是250多?差这么多吗?

网友:
对了,它那个硬盘上面写的也是320G,是硬盘问题还是分区问题?

网友:
160的硬盘显示是149,320的应该显示是258吧

网友:
你用的DM分的区吧,要用PQ分才可以。320G的不可能才分到250G,

网友:
就是用PQ分的啊

网友:
分区格式化总是要给硬盘容量缩水的。但具体缩多少,还不是很清楚,我觉得跟文件系统有关

网友:
好像是320*0.93

297G左右

网友:
楼上该练下基本功二进制,给你个公式自己算吧

1G=1024M, 1M=1024K, 1K=1024B, 320G是指有320G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