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X6325系统死活装不上

楼主(2009-11-20):
康柏NX6325系统死活装不上 硬盘换了 内存换了 光盘换了 拿到维修站也没有装上 呵呵 傻眼了 主板BIOS刷了  系统能GHOST完但从启就黑屏 然后提示系统文件坏 郁闷了

最新进展   内存换了 硬盘也换了   CPU也换了  系统盘换N块 有事能过滚动条灰屏 可能死机了 硬盘指示灯无反应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4991-1-1.html

基本可以判断是显卡主板的事c

网友:
换主板试试吧。哈哈。

网友:
试下网克看看
    修主板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看是不是cpu的问题,有时出些古怪的问题可能是cpu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南桥,硬盘接口。。最大可能我觉得

网友:
再刷一次BIOS

网友:
E文具体提示的是什么内容?
能进PE吗?进PE看看C盘GHOST的怎样
查看一下C盘的boot.ini文件是否正常,硬盘分区是否已经设置为 活动的

网友:
要是这几个有问题,早就挂了。
引用 网友B:

难道有部分的性能不良不会导致这种情况么?像cpu的二级缓存坏掉,导致的读取文件出错,系统启动慢;硬盘有坏道等,也是有这种问题的,并不是说有问题了就是不显示或者不启动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PE进不去
有时候能过滚动条  黑屏

网友:
原来装的什么操作系统? 用安装版试试 或者弄个WIN7 如果不行就修主板吧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修,先换北桥试试。然后换南桥,声卡网卡芯片也有可能。

网友:
不过还是要看究竟是装到哪一步,有没有提示出什么错。判断。

网友:
做BGA吧     这问题不简单哦      遇到的人也不一般

网友:
CPU 的故障,换CPU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一个CPU坏不能装系统的。不能进PE GHOST一点就出错 台机775的U

网友:
最新进展   内存换了 硬盘也换了   CPU也换了  系统盘换N块 有事能过滚动条灰屏 可能死机了 硬盘指示灯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