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时钟才0.1-0.09V,是不是不正常?

楼主(2009-11-20):
DDR2内存时钟才0.1-0.09V,是不是不正常?CPU时钟有0.37V,如果是内存时钟不正常,那从什么地方下手查?
我是没有复位,查了供电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看时钟,发现内存时钟偏低,别的好像也正常。跑线发现内存时钟是直接到北桥的。
一般正常的内存时钟在多少伏呢?
引用 网友A:

网友:
始终芯片  北桥  南桥

网友:
有些板要跑到内存以后,时钟才会出来的

网友A:
我是没有复位,查了供电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看时钟,发现内存时钟偏低,别的好像也正常。跑线发现内存时钟是直接到北桥的。
一般正常的内存时钟在多少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