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A-P4M800 PRO-ML跑41(已修复)

楼主(2009-11-20):
今天接一神舟HA-P4M800 PRO-ML主板能开机,测CPU假负载时钟、复位、VTT参考电压、PG都正常。但是核心电压没有(这个主板不上真CPU没有电压属于正常)。上真CPU后跑C1,接着又插上内存。跑到41就不跑了。。
后来测得内存供电,AD线都正常。在基地找了一个BIOS刷进去,还是跑41。没法办了就放在那里了。
下午正好又来了一个一样的主板,这个主板是电容爆了,换上新的电容就OK了。
我正好把这个主板的BIOS用编程器提取出来。刷到了我的那个坏主板上。但是还是跑41。
没办法了,就在论坛上找。看到一个哥们说从厂商那里要的BIOS刷上就可以。论坛上的都不行。我也就抱着试试的态度从神舟公司要了一个BIOS。刷上还真的就正常了。

经验就是:用编程器提取出来的BIOS不一定就100%的能用(反正我的编程器提取出来的这个就不能用,我的编程器可是200多块大洋买的)。多从网上下载几个BIOS刷进去试试,你们的编程器也快。我的刷个BIOS要5分钟。

这是从神舟要的BIOS。

网友:
跑41代码 多数为bios信息坏   也不完全这么理解

网友:
这块板好像是通病,你看看CPU座下面的R1 R2电阻掉了没有,如果掉了的话就会出现41  档HASEE LOGO 的现象!!!

网友:
厂商做的真是!!!!!!!!!!!!!!

新诚达 -4

网友:
200多块大洋买的,不会是裸板的吧

网友:
41是不是过了内存准备读显卡啦!

网友:
基地的BIOS真的不好用吗?给个链接地址,你也可以把你的BIOS发到那个贴子里面

网友:
高级编程器提取基本上都能用的
应该是你的编程器太差了导致有些数据出错

网友:
巧合吧,跑41的原因有几个。
1,BIOS错误
2,南桥虚焊
3,内存坏或者接触不良
看你的过程感觉就是内存接触不良,你没把原来的BIOS上到那个换电容的板子上试试吗?

网友:
41一般是bios的问题

网友:
41是在在 POST过程中,BIOS把自己内容镜像到内存。然后校验出错。

所以导致这样的问题有多个可能:BIOS,内存、已经BIOS到内存的线路(如ISA架构的8705等)

网友:
几位版主说的很好,支持11楼的说法。。。。  我也认为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楼主我的跑到52就死了啊,LOGO画面就死了,键盘也没反应啊,刷了你的BIOS也一样啊,它后面的R1,R2都给它安上0欧的电阻了,还是原故障啊。。。那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