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工具和教程汇总贴.

楼主(2009-11-20):
本贴收集各种U盘量产工具和量产教程,如果发布量产工具请附带量产教程..以本贴汇总请本贴收集各种U盘量产工具和量产教程,如果发布量产工具请附带量产教程..以本贴汇总请大家广泛上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家广泛上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杨天万里卡量产ChinaFix维护光盘成功!!

昨天发布了ChinaFix维护光盘 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刻盘用的 在这里我以杨天万里卡为例做个教程.

网友: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下面把软件和配置文件一起传上来. 只要打开软件,导入下配置文件再指定ISO 就OK了..

617 Bytes, 下载次数: 18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配置文件

网友:
常用的U盘主控芯片量产方案:
群联:

ps2233-ps2237 v1[1].11.rar

Phison UP13UP14UP12量产工具1.96.rar

网友:
芯邦主控:

网友:
迈科威主控:

UdTools(1.0.4.9)迈科微MW6208A6208E8208量产软件20081119.rar

网友:
搜集的主控说明:

网友:
修本子还在学习实践中,没有经验只有理论,

修U盘,搞量产还行,大家要什么,提出来我上传

网友:
U盘插上可以发现,但是容量只有几M了。提示没有格式化,但格盘,又提示无法格式化,我以前量产过,坏块太多,没有量产好,
我这个U盘有办法量产好吗

网友:
哎!。我已经没办法了。。主控芯片数据没了。。无法在次量产了

U盘也被我拆过了。。恢复了。。也没用了

总知看不到主控芯片

我的芯片是群联P2237

网友:
郁闷,我金斯顿的2G 优盘,用数码之家的那个工具测试芯片型号,找的量产工具一直不行,都不知道怎么搞才好.

网友(2009-12-20):
怎么不能用啊

网友:
找到了一个, SK6211  比较新的量产工具,  发上来看看

网友:
金斯顿的2G 优盘假的太多,以SSS6677为多,多是南方黑工厂装的次FLASH,坏块太多,一般不要量产,我就有一个国美搞活动26元买的,因坏块太多,量产以后成900M的,速度也慢了!考个600M的文件就用40多分钟,没办法,谁教咱量产了哟!

网友:
哪位朋友有“我想I5062ZD”的量产工具,方便的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0-03-18):
朗科的怎么量产

网友:
LZ,请教一个问题,,,我的u是au6983d的,,量产成功了,,就是不能引导?我试过很多方法了,,就是不行,,请问:问题出现在哪呢?

网友:
大家看看我这个用什么量产工具 HP  4G芯片型号是TC58NC2231G5F

网友(2010-04-25):
回复 网友A:
金士顿8G的要从U口打印的钢口号来查用的是什么主控,有些主控到现在还不能正常量产

网友:
sk6211跟sk6211bb还有sk6211ba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这个贴能回附件吗?我倒有一个我用的量产芯片,PNY的UT165。也不知道重复了没有。给大家发上来吧
第一个是检测U盘主芯片的。
第二个是ut165

网友(2010-06-07):
我有个U 盘在量产的时候,忘记选择ISO 文件了,就运行了 ,察觉已晚,立马取消。U 盘已经0 字节了,点击,显示 请插入磁盘。 用ppp无法检测。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通用PE工具箱,这个U盘启动系统很不错,里面的工具也还全,速度还快,不妨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
我的金士顿U盘4G 的  量产过分区,格式化后容量不到2G 了 怎么也恢复不了?需要帮忙 谢谢

网友:
U盘格式化了但是  还是 有病毒  楼主的软件   可以吗

网友(2011-04-15):
我的金士顿8G,CBM2092。。。看不到主控芯片信息了。有办法搞吗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有过万利卡。2G很小,,量产了没多少了。。所以做了PE。感觉量产没有PE支持的机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