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 不亮开机报警 风扇停了就不报了

楼主(2009-11-20):
X60 不亮开机报警 风扇停了就不报了.电流跑到0.49  我换BIOS还是那样请教以下 着急  谢谢

网友:
插内存根不插都以样

网友:
我测了供电根信号时间钟都经常

网友:
只用主板加一下电,看看电流

网友:
H8  带资料不 不带换个看看

网友:
楼上的 怎么教人乱换东西呢?  这个板子的H8是BGA上去的 ,而且带程序 没事换H8干什么??

遇到开机报警的  首先你要确定报警的声音次序  是4声短响  还是 有节奏的 1_3_3_1 这样响  有条件的话飞哥检测卡上去跑一下,   你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判断故障!

网友:
估计是安全芯片报错了。。。我修过一台T61的,LZ可以试试换换

网友:
有报警的话 看看电流有跳动吗?应该跑码了!把报警的声音描述一下 让大家给你分析

网友:
报警是嘟嘟 嘟嘟 电流到0.50就不动了

网友:
X60的安全芯片是那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