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vm800pmd-775 上CPU5秒自动掉电

楼主(2009-11-20):
不上CPU v-core有1V左右电压,上管G极约1.9V 下管G极约11V电压,不断电。上CPU后上管G极增到2.5V后掉电。高手分析一下,自动断电是不是V-core电压经过下管到地形成短路引起的。

补充:谢谢孤帆远影师傅的回复。 上CPU后开机瞬间V-core电压为1.35V 持续不到0.3秒后跳为0V,再3秒左右自动断电。

网友:
上CPU时,VCORE电压多少?
775的板子保护措施比较多,
最好在这5秒的宝贵时间内,把板子上的供电点的输出都测量一下

网友:
补充:谢谢孤帆远影师傅的回复。 上CPU后开机瞬间V-core电压为1.35V 持续不到0.3秒后跳为0V,再3秒左右自动断电。其它供电点都正常。2.5 1.5 3.3 1.3  1.9  0.8 都有。

据客户反映是给CPU散热风扇除尘后出现的该现象。

在线等

网友:
用洗板水+刷子洗洗板试试,

网友:
客户不修了,换了新板,旧板我留下了,还想把他搞好。望兄弟帮忙分析一下,集思广议。3Q

网友:
利用这珍贵的几秒钟
一次测量VCORE芯片的重要引脚,如EN脚等

找出倒是VCORE几秒钟后就断电的根本原因

慢慢来,这张板子修的好修不好不重要。有提高就好

网友:
谢谢孤帆远影,有道理,重要的不是修好修不好,重要的是进步。呵呵!!!

网友:
上电到掉电时,V12是否掉到 6—7v如有,更换DD1。

网友:
强行开机测电压。看有没有前段总线1.2v电压。修过1.2v没有的几例掉电

网友:
看一下桥吧,主要还是清理一下北桥,原来也遇见过清过灰然后板子不亮的,最后用酒精冲刷桥片,冲出些脏东西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掉件或者断线了

网友:
既然是除尘引起的,现在是天气干燥的冬天,静电相当嚣张,估计是静电损坏了CPU供电的电源IC,换一个试试吧。ADP系列电源IC坏了的就爱出用假负载有电压,上真CPU就掉电的问题

网友:
开关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一个是有断线和掉件的地方。在一个是电源ic烧了。问题应该解决了吧?怎么没有提示啊。

网友:
谢谢各路朋友的帮忙  我换个IC试下,因为客户换了新板,这块板我留下了。一直想搞好。我试试,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look cpu vid# have open!!

网友:
还有一个细节:用户自己做清洁时有可能弄坏U座,775的U座损坏率是比较高的,我有过几次这样的维修经历.

网友:
SORRY 一直没搞好,报废吧!我感觉10块板,我最多只能修出2块来,只能修大的供电问题。

网友:
精神可贵,向你学习 我不比你更好,只能修有明显坏的主板,你说的这种板我这还有呢?

网友(2010-01-14):
这是技嘉的CPU温度保护线路出了问题,你上电的时候,去量开关插针电压,肯定是低电位在2V以下。正常是5V。 没线路图是没希望修好的。以前我有发个技嘉的CPU温度保护线路图,并有解释。一般 CPU座边的8只脚芯片LM393边的电阻坏掉和贴片电容漏电影起的。

网友:
换CPU电源控制芯片吧 要是不行 就把从属 主控 场馆 全换 我就修过一次 就是全部都换了 结果亮了 心想还叫我给蒙到了 楼主 期待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