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错误,然后15秒后自动关机(已解决)

楼主(2009-11-20):
现在我有一张华硕主板,开机提示CMOS checksam bad。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
然后BIOS不能进入,15秒后就自动关机。查过所有USB接口的5V供电,到南桥的对地阻值500多全部一样。换过BIOS芯片,刷过两次BIOS,也是一样故障。想请问下各位老师应该从何入手呢。
非常感谢---(武汉天涯浪子)老郑版主,一直忽略前置USB过流电路,将前置USB的精密电阻取下就好。终于奋战修复,激动ING!

网友:
最小化系统,试试,在15秒内关闭USB端口,把F1提示也关了。试试

网友:
对头   把外接的USB设置都要拔掉 比如前置USB  你看了没?

网友:
已经最小化系统,只有CPU,内存,显卡,和主板,也都没有连接前置的USB线。

网友:
那前置USB有没插反过  最好看下

网友:
usb供电有问题,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比较大点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刷BIOS不行,后来客户拿走质保去了。好像这个板子有通病啊

网友:
主板是华硕的P5PL2-E,USB所有接口的5V供电正常,到南桥的对地阻值数值都是500多正常。

网友:
USB供电电流过流了,检查那个大个的精密电阻,取样用的

网友:
华硕的板子难修,我也有一块片P5PL2的板子,现象和你的一样,BIOS刷过,USB也正常,最后动了南桥板子直接挂了

网友:
同意超版的思路,但是没有同样的板可以测量比较,我想请问连接南桥一端的精密电阻应该怎样才为正确呢。

网友:
这是USB过流了,找两个跳线跳上去,就可以了,小问题,我修过这种板

网友:
它上面有USB的跳线,你插上跳线就行了。我今天刚修了一块,找了四个跳线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肯本不用去电阻

网友:
想请大家说说,去电阻,和插跳线,具体是哪个电阻,跳线怎么插。

网友:
谢谢了。。
真的是USB那的问题刚刚搞好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