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测

楼主(2009-11-20):
我是新手,请高手帮帮忙告诉一下,我想带电裸机测主板,我想知道在测量各个器件时我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测才不至于烧器件,

网友:
我想你要先认识各种原件,然后学会要测量什么,当你知道这些是什么你要干什么, 这样就不至于烧器件了。

网友:
主板上的桥,芯片,电容,电阻,电感,三极管,二极管等等都认识,意义基本知道,就是不了解电路,怕逻辑带电测的时候,烧芯片桥什么的,想知道测量是最应该注意什么,也应该算是常识,谢谢指教!

网友:
测芯片的时候别划  不能让pin连上    总之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别和铁的东西靠太近,得有防静电步加风扇、测测式点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测连,一般情况下不会烧除非你主板是短到底

网友:
我有点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带点测量芯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相邻的引脚不要相连,本人有一次在测电源管理芯片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烧了两个上管。

网友:
小心别碰短路其它脚就不会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