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2电池开机正常,,电源开机花屏死机

楼主(2009-11-20):
如题。。东芝M202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而用电源开机花屏死机。用电池开着只要一用电源也会死机。。不知道从何下手,忘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那个转换芯片有问题把

网友:
换个cup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东芝M207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而用电源开机花屏死机。请高手说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如果是显卡有问题的话用电池也应该是花屏的

网友:
修好了。。北桥问题

网友:
8楼的朋友,能分析一下。为什么北桥问题会引起这个问题呢

网友:
8楼的是北桥集成的吧,我的BGA技术还行花屏我都是先搞显卡,哈,搞了再说

网友:
如果显卡不是集成的,出现这样?的故障,应该先查北桥还是显卡呢?

网友:
回12楼,肯定是先搞显卡,我见到花先搞显卡(别人没修过的)

网友(2009-12-25):
我的是集成的.搞了2次不行.现在郁闷中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电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