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D1、D3系列跑码

楼主(2009-11-20):
有一杂牌845板子,上不上内存都挡D1,并掉电,D1是内存的问题。一般内存是C0或C1,现在跑D1,应该是内存的供电、时钟有问题,刷BIOS无果,加焊北桥OK。
刷BIOS

网友:
北桥虚焊不过内存的相当常见

网友:
CO不是内存

网友:
内存属于北桥控制的嘛,北桥坏,内存可能根本就过不去.

网友:
CO/DO我修过好多北桥和CPU座虚焊的,CPU座最多

网友:
CO不是内存是U座和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