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神舟笔记本天运 V700C频繁开关机

楼主(2009-11-20):
有一神舟笔记本天运 V700C频繁开关机,我把板子拆下来光用个空板加电 还是频繁开关机,不知道是啥毛病,有人说加焊CPU供电芯片,我不知道那个是CPU供电芯片,把CPU旁边的几个芯片都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向高手求教了。

网友:
如果你连CPU的供电芯片都认不到  强烈建议这个板子 你就别修了,找专业的修本子的人修吧!  神州的本来就比较"XX"  如果下手再不把着点  那就等于 人工报废!

网友:
嘿嘿 支持下楼上的 楼主的维修功夫还得加把劲的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那我问你你知道吗, CUP威盛的

网友:
你要是也不知道,就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网友:
我知道这款机器CPU是威盛C7的,我修过
我觉得应该查查开机电路是否存在短路。。。这款机器有图纸的,好搞

网友:
ADP,ISL,MAX,ITC有可能是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