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11-23):
来自: 广东东莞 来自 广东东莞
摸东摸西 摸来摸去 终干摸好了 早上就发回来了一块代换的电源板子 通电量电压 还是只有侍机5V 心里想 玩了 好电源板也只有侍机5V那就说明原来电源板应该是好的了 发回来的电源板花了200大洋 客户拿机过来时是说在外面的店里面修过了 说是解码板的问题 我都跟他说是电源板的问题(不能怪我)因为第一次修液晶电视不懂工作原理 后来仔细一看电源板上标着CN904-1-ON/OFF 想想不会是这主电源跟高压板一样还要个开关信号的吧 跑线看到ON/OFF到了光耦那去了 然后再跑驱动板上的ON/OFF 就在驱动板ON/OFF的排针那里过了个电感就没线了,跟电感相连的电阻是空的(有标位) 不会是设计的时候没装的吧 然后量电压 既然是ON/OFF的话肯定会有信号电压过来的,在那附近找了一下 量到一个电容有5V连到那个空的电阻标位上 哎 不会是给别人拆了那个电阻了吧 想信号电压装个多大的电阻合适呢 本来想拆个103的后来一时没找到103就拆了个102的铬上去了 再次通电量得ON/OFF有5V了 依次量得12 5 24V全部出来了 但是还是没显示 外接高压板看到了一点点显示了 高兴啊 后来找到高压板上有个东西 看不出来是个什么DD 又标着F1 跟24V连一个358的第八脚 犹豫了几下找了个保险装上去了 开机闪了一下背光 心里那个急啊 (不晓得有人能体会出这时的心情么) 原来是粗心大意 忘记插上高压板下的一个两PIN的线头 我想应该是反馈的吧 接上OK 显示了 跳起来啊 这就是第一次修好液晶电视 收五百大洋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不忘发个图上来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