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370的cpu

楼主(2009-11-20):
问题是这样的 ,机子通电,测试卡显示00 不跑码。CPU有1.5V供电,内存有,有复位,不知道该怎么查,大家知道吗,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板,谢谢
cpu

网友:
不检CPU
首先CPU的工作条件是三个标准的电压;
内存,显卡都得正常后,你可以看一下CPU的跳一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换一下CPU试

网友:
经典故障啊,约等于FF. 产生的原因太多了啊.查供电就是了.时钟复位别先查.

网友:
上假负载测一下VORE PG RST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