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坏

楼主(2009-11-20):
我有一联想19寸液晶屏,右边本来有3块软的小电路,应该是热压上去的,现在中间的一块掉了下来(保存完好,就是没法装上去),不知能否修复?谁能修请和我联系。QQ:973050774

网友:
没说清楚?就是屏坏了,屏上一块热压上去的电路掉了下来,不知能修否?

网友:
看去似乎明白,那软电路掉了就玩完了,我还为有点虚焊特备了简易热压工具,但不知应多少温度才好,所以一直不敢尝试

网友:
你没有专业的工具拿就报废

网友:
是GATE驱动IC,必须专业设备和耗材重新压接。另外,它不受外力很不容易自己掉下来的,如果是外力掉下来,很可能已经损坏,即使肉眼看着好象是完整的。把屏的型号报给我,常见的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的型号是190M2S4LV0.4        怎么和你联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