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964L复位故障终结

楼主(2009-11-20):
在论坛求助,经过各位大侠讨论和自己详细分析和查找后,终于解决了这个故障,具体故障现象是,主板加电不跑码,测无复位电压(0.02V),无VTT电压,无PG电压(0.02V),在触动复位针时,CPU复位点的0.02V电压下降到0V,这一细小的变化,说明复位信号已经到达了,主要是无VTT电压引起的故障,经查找,VTT电压由时钟芯片上方的一个场管产生,并由324比较.由于主板还在办公室,明天拍照后将故障点的图片明天上传!
上传图片中第一个为VTT故障点图,图中空的场管处,第二张图为内存供电管,也是易损点,旁边的是324,其中其一脚为输出到VTT控制场管的G极,二脚为VTT电压输入比较端,三脚为参考电压端.

网友:
故障元件位置图1,图中空白处,两个电容旁边,时钟芯片上边,该管编号为:MF703,型号为:APM2055N,故障时1脚为12V左右,正常应该为1.2伏左右.

网友:
LZ
你发的图是不是就是你修好的那块主板的图啊?

网友:
呵呵。。最后一张南桥好像没有了

网友:
是另外一块板,一样的,这个是给长城代工的,另两块是给方正代工的,主板上99.9%相似,这个南桥被雷打了,呵,我就是拆上面的元件去修另外两块故障板的,各位看得仔细噢,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