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83问题

楼主(2009-11-20):
一块MS-7283主板,联想电脑用。
故障现象:开机,CPU风扇不转,点不亮。
查得CPU-FAN、SYS-FAN1脚3.3V,2脚无12V,3脚为地。测得两个FAN的2脚各连接一R1Z  CE的中间脚,这两个R1Z  CE的 1脚和3脚电压都是12V,
上假负载测主供电为0.6V左右,测供电管上管输入12V输出为1.08V,下管输入为1.08V
上测试卡开机时,有复位信号,有时钟信号,就是不跑码。
此故障在论坛中有过,但是也没有解决方法。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查一下NB到CPU座间的AD线,或者查PCI-E总线  就能判出是哪里的问题,还有就是看一下那个门芯片。

网友:
故障现象:开机,CPU风扇不转,点不亮???这些描述也太不专业了吧。又开机,又点不亮?
你这板就是不开机嘛,按不开机修啊,电压,时钟,复位。AD数据线啊。

网友:
一步一步的量吧

网友:
7283的北桥问题最多,你试试压北桥看能不能跑码?7283返修的80%的都要重工北桥

网友(2010-03-14):
嘿嘿,谢谢2楼的师傅和楼上的,这就做桥中。。。
一会儿看下结果。。

网友:
重做成功!!!
亲一下!!不准擦哈,下午不定时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