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题?是网络高手的请来?

楼主(2009-11-20):
故障机是电脑无法上网。是上门维修的。客户打电话给我带了新网卡去备用的。上门看到电脑先排除软件问题。重装一下系统怀疑有病毒重做分区 发现网卡还是不能上网,只有发送字节,没有接收字节。是自动捕获的IP地址。然后用新网卡测试,问题依旧。因为是机关(区政府),电脑所以找到别的电脑很容易、测试了一下网线都能上网,测一台能上一台。说明网络是好的。发现故障机自动捕获的IP和别的能上网的电脑捕获的地址不一样,我试作在故障机上指定IP地址和能上网的IP地址
所有的参数一样,重启问题依旧。换新网卡问题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给个思路。

网友:
看看这个。
[转载]用“Ping”命令排除局域网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6811-1-1.html

网友:
建议是带一台笔记本,接到网线上看看,看是否是网线和水晶头的问题
我很奇怪的是 没有接受字节,那有怎么会有自动获取的IP呢?

网友:
没有接受字节
-----------------------
如果你有分析包的能力了,还排除不了这个故障?!
不要去看WIN里面那个“图片”,从基础开始,从“爬”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学点基础吧。

其实论坛上的很多初级问题,真想学习排除局域网故障的人,只需要看懂这两个帖:
1、[转载]用“Ping”命令排除局域网故障(网络功能不正常的都可看看)
2、[原创]解决Win9x/Me/2K/XP共享(网上邻居、文件、打印机共享)的问题

网友:
可PING 通路由 可不能上网是什么问题呢 网络是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你应该带一个winpe启动一下,用原来的网卡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看你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别人绑了MAC地址的、你换了网卡要在路由里面绑定才行的哦!!!如果能PING能内网、不能PING外网、我想应该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是啊  基础很重要啊

网友:
还没有解决。 这台电脑拿到公司就没有问题。可以上网的。一到客户那里就不能上。我想不通。

网友:
还没有解决。 这台电脑拿到公司就没有问题。可以上网的。一到客户那里就不能上。我想不通。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绑定了MAC地址了,你需要再路由器上重新绑定网卡的MAC地址,否则在线上,访问不了外网

网友:
lz问题描述不清楚,获得了什么样的ip??重新分配ip有没有冲突??由于别的机器能上,也有可能是绑定的问题,可能是第一块网卡有问题,第二块的mac地址没有经过单位的认证,有不少政府机关会弄一下这种认证,以示他们的网络是安全的。找他们单位的网管,把接入的权限给新的网卡。

网友:
我认为是路由器里面设置的问题,应该是MAC地址过滤,不允许该MAC地址的机器上网,只有从路由器入手才能解决了!

网友(2009-12-21):
我再去试试。不过路由绑定MAC地址,应该内网通呀,内网也不通。

网友:
简单的问题常常被你自己复杂化。
1、PING 自己,来确定 本机网络是否完好
2、PING 网关,来确定 本机到网关是否正常(包括ARP等因素)
3、PING 外网,来确定 网关到外网是否正常,或本机是否被限制。。

网友:
捆绑mac地址是有可能的,在ping网关或其他机器后使用arp -a查看下本机arp列表,看是否有内容,如果有,说明网卡基本正常,线和交换机没问题,那很可能就是捆绑了,还有个测试方法是将本机mac地址改成可以正常上网的机器mac地址,最好将ip地址一起更改,和那台机器相同,再测试就可以排除这个可能.

网友:
局域网 ip是不是和其他机子有区别? 一般都是为192.168开头的。但是有的时候 其中某条线断了会捕获另外一个ip的具体是怎么样的我记不清了。你可以换一条质量好的网线试试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网卡坏了。然后换上去的网卡没在绑定的MAC地址里面了。你先到别台上进路由看下有没有MAC绑定。

网友:
先PING 路由器,通,登上路由器,查看设置,
或者,根据所在局域网的网络配置,另外手动设置地址,

网友:
要不在可以上網的機器上拆一網卡下來裝在故障機上,看看是否有綁定mac.

网友:
楼主说了一大堆,还是没把问题说清。说下上网的环境是什么,路由,还是直接拨号,又或是共享上网的,路由的话,能ping通路由器吗?直接拔号的话,能拔上去吗?共享上网,能ping通网关吗?电脑拿到你哪可以上网,只能说明电脑是好的,你哪的上网环境和你这台电脑所在的单位的上网环境一样吗?
以上问题自己先理一下,再发问。

网友(2010-01-21):
同意楼上的,不同单位设置也不同!一般单位现在都没有dhcp了,一般不允许自动获得ip,而且在网关都绑定mac地址了,我们甚至直接在交换机上mac+端口+ip三元素绑定!所以一定要弄清楚用户单位的网络环境,然后再设置,如出现故障也可以有根据的排查,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应该是做了MAC双向绑定。路由器里绑定了客户机,同样客户机也要绑定路由器。
可以通过ARP 命令来检查是否是这样。
ARP -A
ARP -D
ARP -S
  还有很多参数。具体用途自己查资料学习下吧

网友:
呵呵。以你的问题。可能是MAC地址被绑定了。

网友:
把路由恢复出厂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2010-02-23):
有发送 是正常的 网卡要发送广播 它是广播流量 无接收流量 说明你所连接的交换和路由没有响应你 先用IPCONFIG 查看本机地址 如果在同一网络  然后测试本机网卡 PING 127。0.0. 正常 然后查看网线 可用测试仪 也可以打掉水晶头 短路用万用表测试八根线相关连通性 保证物理上连通  然后按标准的568A去做线 再次去试

网友:
能ping的通不
在这就是路由
还有是不是没有网费了
在就是固定IP

网友:
一个可能是交换机或路由器限制了,还有就是子网掩码范围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都已经解释的差不多了
既然硬件都是OK 那就是软件设置  就是路由绑定的问题了  赋予一下吧

网友(2010-04-13):
我认为电脑的网线接口可能有问题

网友:
单位的有可能是用代理上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