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做BGA

楼主(2009-11-20):
请教各位大虾,我买了一台bga返修台,是的,3温区的,做笔记本的bga还可以,可是用来做台式机的主板很不好做,本来会亮的主板做桥以后会扩大故障,有些都点不亮了,在焊的过程中有发现主板芯片加热的地方有轻微的变形,是不是温度的曲线不对

网友:
是你技术不过关

网友:
台机的主板因为板子面积大,容易变形等原因
本来就比本本主板难度稍大些

LZ的是三温区的,机器是好的。
熟练以后应该做台式机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哎。 还不如手工, 机器不靠谱, 我这个新手都敢弄, 你老人家未免太胆小了。

网友(2010-03-20):
慢慢练习吧  熟能生巧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的BGA机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网友:
把下面的发热板都开了。只有一部分接受到温度。而没有在发热板上面的部分就没有均匀的温度,冷却后当然变形,不是稍微变形,应该说特别变形,多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的是笑 死 360C的,维修NF4桥的时候桥经常坏,没有起泡,是短路,维修其它的还好,是不是NF4的桥特别容易坏。

网友:
以后买机器,买我们的CF 360好了,我们有专门做NV 系列台机板的曲线

网友:
8# 科艺电脑维修   哈哈,,,,我的也是禁止显示禁止显示 ,买回不到一个月下部枪的风扇就搞掂了,这机机不能长期工作的,准备换CF-禁止显示了,

网友:
熟能生巧啊···多练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