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排线中间烧一个洞,怎么接

楼主(2009-11-20):
塑料排线中间烧一个洞,或者边上撕一道口子,断了两三根线,怎样才能接上?请有经验者帮助

网友:
这要看你的塑料排线里面是什么材料的,还有你的断点在什么位置.
如果是铜箔的,(那种黄色的胶做垫层的),不需要转动的,还是可以做的,如果是银漆的或者是普通的薄膜做的垫层,又或者是断点在需要转动的地方,就难做了;
告诉你铜箔的做法吧,先找一个硬一点的地方,把排线铺好,拿刀片,小心的刮断口处,把上面的胶刮掉,两边各刮大约两到三毫米,要特别注意刮的时候要水平地刮,不要变成割或者是切的刀法了,处理好后,在上面涂一层焊宝,再在上面放一些锡浆,然后用烙铁快速上锡,然后找一个硬纸板(普通的纸盒也可以),剪成和你要连接的地方一样的形状,把要接的断排线整个放在上面,对好位后,用热熔胶固定住.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考验细心和焊功了,拿一根多芯的线(或者是专用的飞线),剥掉外层的胶,依据你要接的线原始的粗细,可以用一条或者是两条细线旋紧并上锡,上锡后,在线头处沾一点锡浆,形成一个小球(不要焊),这时,小心地把线头放在需要接驳的断点处,并用烙铁焊接(建议用尖头烙铁,温度可以高一些,但焊接时间要尽可能短,一头焊好后,依据排线的走向,留出足够的长度后,裁掉多余的线,在另一个线头处,用镊子夹一点锡浆点在线头上或者是另一个断点处,用尖镊子,压住线头并焊接;当所有的线接完后,注意在上面加一层热熔胶,既作固定,又作绝缘.

网友:
键盘排线中间烧一个洞,光驱里边的排线撕一道口子,里面的导线灰色,疑似粉末状,看来不好接了